急问,有遇到使用sdram出问题的吗?

楼主(2008-07-10):
我们小批量的bf531板子,大概有100多块,都用的HY57V561620FTP-H批次是709A的芯片,用了大半年了,都没有出什么问题;

这次新采购一批型号完全一样,只是批次换了下,放上去不出几分钟系统就崩溃!
后来找供应商换了好几个批次,有713A、742E、744E、806E、822E等,换上去都不行!!!

这下子给闷了~~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了~~
小弟这里问下有没有哪位兄弟碰到类似这种情况,给点建议什么的,万分感谢啊!!!

网友A:
re

估计是配置问题;
把SDRAM相关的一些参数重新配置一下,如cas latercy参数;
或者DSP的SDRAM时钟降低些;
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PCB layout没有做好,存在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
感谢

感谢yxwsz的回复:
再问下:如果要从SDRAM配置上解决的话,是否应该从启动阶段就要做好,而不能在启动到程序再解决;
这就是意味着要在u-boot(这个做为bootloader)上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B:
同一型号有不同访问速度等级的!

肯定出在时序上

网友C(2012-09-07):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