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平台上能捕捉和播放声音吗

楼主(2008-07-14):
我希望在ARM7上用MIC捕获声音,然后从网络上发出,双向传送,原因主要是成本低,而我能看到的都是ARM9平台,太贵了.

网友A:
捧个场

看你对声音质量要求有多高,普通说话和声音,很轻松就实现了。

网友B:
要Codec芯片么?

楼主:
回复baiqiang27

回复baiqiang27
  我看到的ARM7都没有IIS声音总线,而ARM9是有的,所以才出现这个问题,我只需要声音能听清楚就行了,要求不高,

另外回复linqing171  要Codec芯片么?

我看过CT8802,但没有太多的资料,而且还需要在网络上送出,后面的电路如何组织,

回复两位,能解决问题就好,都可考虑,多请帮忙.

网友B:
IIS就是接IIS接口的Codec芯片的。

时序倒是简单,就一个SPI而已,
就是不知道软件模拟速度跟的上不。

楼主:
还有压缩的问题.

ARM7是66M,内存8M,能支持压缩吗,我好象连在ARM9上也没有看到G721,729压缩的范例.

网友C:
用SPI模拟1.8M,我用来处理立体声 44K 16音频

网友D(2008-08-14):
可以的啊

可以啊,用NXP的LPC2378,或直接使用Smart2300的开发平台,上面有IIS总线和以太网,用一个配件就可以实现语音的录放了,至于压缩算法网上很多啊,G721比较简单的。
我有个同事以前用Smart2300做过MP3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