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模块间的通讯

楼主(2008-07-15):
AT命令和串口通讯,应该如何进行串口实验在给手机模块通讯时占用了通讯串口又如何能串口调试呢
我能用什么方法进行手机模块串口调试实验呢。
我用的是51,只有一个串口。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双串口的51?

为什么一定要用串口调试?ISD51?
有老外用定时器+普通管脚做串口的。调试的。

网友B:
只有一个串口没有关系啊

 给手机发送短信,模块收到后你可以通过51再接收到手机模块接受到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你的51模块再跟PC相连显示出来,也可以在程序里设置断点,看51里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