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编译器遇到的怪事

楼主(2008-07-16):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

说明第一种写法是安全写法。

长运算表达式的中间结果有时会发生类型改变。

楼主:
这编译器不会那么傻嘛,checksum的类型是明确的

网友B:
应该是流水线冲突吧

究竟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要看反汇编),大概是的,理由如下:

   ~checksum != buf[13]

arm、dsp等高速器件采用多级流水线结构

~chedksum的值还没有算出即开始比较了,这样当然不行了

网友A:
同意楼上一半:要看反汇编

但不应该是流水线冲突。这个C编译器肯定要解决的。

网友C:
if((~checksum) != buf[13]) return 0;

不放心的就()~~~~~~~~~~~~~

网友D:
哈哈,不放心的就()~~~~~~~~~~~~~

我现在()才放心。
懒得记优先级。
(a*b)+c,嘻嘻,够变态吧。。。

网友E(2008-08-22):
挺玄

挺玄

网友F:
ADS编译器本身就有问题.

十六进制数中不能出现E,因为编译器把E当成指数.

网友A:
楼上说的不是真的吧

网友G:
有这回事,那变量岂不是不能用e?

网友F:
严格的说,是不能E+....

例如
int test(void)
{
    int a=10;
    int b;
    b=0x1E+a;    // 出错,因为编译器把"E+"当成指数.
    return b;
}

跳过的写法是:

int test(void)
{
    int a=10;
    int b;
    b=0x1D+1+a;    // 正确
    return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