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熟悉汇编和熟悉C那个比较牛X?

楼主(2008-07-17):
换句话说,A同志说我汇编比较弱,B同志说我C比较弱,哪个比较牛一点?

网友A:
。。。

 你熟习汇编,说明你汇编可以。
 你熟习C,说明你C可以。

 根据现在得应用,一般是C必须厉害,汇编会看和分析。这个只代表大多数人。

网友B:
c/asm

懂汇编知原理,精通c才叫绝~

网友C:
懂c也要懂汇编的

 懂c也要懂汇编,精通c的人肯定汇编不差,
 其中不同语句和算法牵扯到的编译效率问题就要涉及汇编的 !

 程序主要给人看,关键是机器在执行,两方面都要考虑,不过在低级层上,
 还是首先要照顾机器的执行,越低级,效率的要求就越重要 !

网友D:
re

同样一个项目,你能做出来,他做不出来,你就比他牛比!
同样一个项目,他花2个月,你一个月就搞出来了,你就比他厉害!
同样一个项目,你的程序很好维护和做2次开发,BUG很少,你就厉害!
同样一个项目,你的开发费用比他少,你比他牛比!
至于你用什么单片机,语言开发,随意!
别人如果说你这个语言弱,那你就说:我不知道弱不弱,反正能做项目就行!

网友E:
5楼说的经典

网友F:
跨平台可移植的ANSI C构件编程才是程序员的梦想

   实现那些常见的功能,仅需要配置BSP。现在价格差5RMB功能差一大截的MCU已经习以为常了。怎样以最快的速度开发出产品以占领市场,然后才来计较几毛几分的成本修改。这样的环境下,适合ANSI C规范的程序开发势在必得。

网友G:
我的看法

对于非计算机专业的嵌入式开发者来说,这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当你刚学会汇编,并以它来开发产品时,你也许觉得有汇编就够了,甚至都懒得去接触C语言,但当经过一定的职业生涯后,随着知识水平的不断丰富,特别是接触操作系统(RTOS)及一些复杂的算法后,你就会觉得,原来C语言多好啊,而且会觉得要真正学好C语言,比学汇编还难,那时,你会觉得,其实计算机高级语言就是一种国际标准,程序的精华在于算法,而当搞开发也要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标准,比如CAN总线协议,TCP/IP协议栈等,跟这些标准打交道的时候,相信你也更喜欢用C,而不用汇编了,当然,最理想的是在熟识某CPU汇编的基础上接触它的C编译环境,特别在移植操作系统时,就更有这种体会了.

网友H:
先做汇编吧

先做汇编 可以熟悉硬件
然后做C,可以让你写的代码 让人看的更清晰

网友I:
re

懂汇编应该对代码优化有帮助

网友J:
ll

汇编的优势在于优化和系统级调试(或者内核级别调试),有些时候系统出现问题了,最简单的办法还是进入内核空间去看实际情况。
C的优势就不用说了,如果做算法的话,还要注意数学的功底。

网友K:
转自 Big_ben

这个话题讨论过无数次了,今后可能还要在这个坛子里继续讨论下去罢。
汇编是基础,C是汇编的提高和发展,没有汇编就没有C。每一行C程序最终都要编译成一条条具体的汇编指令。C是一种工具,它大大简化了编程过程,提高了编程的工作效率,缩短了编程所需的时间,换个角度说,就是延长了人的生命,解放了生产力。另外,它还有便于模块化、便于移植、形式简洁、容易解读等优点。
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一利必有一弊,用C提高了编程工作效率,却同时带来了代码长度加长也就是说对相对汇编而言多占用了程序存储空间的弊端,另外,程序运行时间也延长了,影响程序的实时性。无论C编译器怎样提高、优化,在代码长度、执行时间上都不可能优于汇编,这一结论是无可争辩的。
究竟用C好还是用汇编好?这个问题是没有正确答案的,无论回答C好还是汇编好都是片面的。这要根据具体的任务来考虑。举个例子:你要设计一个比较简单的智能化仪表,根据技术要求,选89C2051单片机,2K程序ROM。功能较简单,用汇编的话代码长度大约1K,而用C的话大约1.5K(假定),同时这个系统对适时性要求也不高,如果你汇编和C都精通,我想你一定会毫不犹豫的用C而不用汇编,除非你对汇编有特别的偏爱或者对C有特别的憎恶。把上面这个例子稍稍改变一下,任务再复杂一点,用汇编的话代码长度接近2K,如果用C肯定超过2K,2051肯定是装不下了,要换同类单片机就得4051,价钱就高的多了,这时候你还**用C吗?
具体任务具体对待,该用C时就用C,当用汇编就用汇编。
用C或用汇编,非此即彼,我们永远只能二者当中选其一吗?我看未必!
我们还有第三种选择:C和汇编混合编程。主模块用C,其它模块能用C就用C,不便用C的话就用汇编,就是说,以C为主,汇编为辅,灵活运用,混合编程。这才是单片机编程语言应用的最高境界。
      --转自big_ben

网友L:
两样都熟最牛

网友M:
语言不过是工具

能又快又好完成项目就牛叉了

不过能用c语言的就不要用汇编了

网友N:
各有各的优势

两者都熟悉最好。

网友O:
re

  其实语言真的很次要  汇编是机器语言米什么好说的 想和CPU打叫道必须学 无论 你拿什么语言写代码

网友P:
两者语言各有优势

C语言:对于算法来说,用C比较好,对于大的系统用C比较好,但是不利于精确控制,尤其对于硬件资源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用C比较难的,这要看开发的具体要求了
汇编语言: 对于模块调试,硬件调试很有效,对于资源的利用很用效

建议:先学汇编,再学C,如果你先学C再学汇编就难了,若你先会汇编再学C,反而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Q:
嘿嘿

懂得牛,你就牛!

C和汇编都熟悉了,都实际用过了,就成牛蛙了,时间长点,做的项目多点,就成牛了!

所谓熟悉,就是能C代码里看到汇编的影子,反之亦然。

网友R:
LS

的,要是C写出混编的感觉是就完了,除非是在做算法.C的精华并不是在与机器码贴近达到最高效率.

不过混编越写得好越象C,象入出口,资源占用,写的好点就成了C的函数.
现在再争混编和C无聊!大部分行业已经C为主,混编为辅!
而且我的观点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电子器件成本的降低会使得单片机资源增多,而人们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因此,C将是主流,混编的市场会越来越小.

网友S:
呵呵

俺觉得:
汇编写得象C,C写得象C++,应该是比较牛的吧。
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网友T:
dld2这句说的太牛了

看来dld2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景仰一下,^_^

网友S:
让楼上失望鸟

境界谈不上。

俺只是觉得C++的封装性在写C程序时很值得借鉴。
不过大家好像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U:
两个都会最好

这个要看你用的地方,如果不计较芯片的成本或者考虑到以后移植的方便还是用c。如果要经济点,要考虑芯片的容量和价格还是用汇编比较方便。本人觉得还是两个都会最好

网友V:
引用一句话吧!忘记那本书了!

“程序是写给别人看的,顺便让计算机执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