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程序分成多个代码段?

楼主(2008-07-25):
我用cygwin编译一个程序, 系统默认有text段,data段,bss段等. 为了分别加载程序,我需要把程序中的一部分代码分配到另外一个段.如text段和usertext段.怎么实现呢?

ads,realview下通过#pragma arm section code = "usertext" 和scatter file可以搞定.gcc里如何设置就不知道了.

网友A:
gcc的ld文件就是干这个的

网上很多关于ld的文档,好好看吧,例如,下面描述把3个文件的代码段组成一个名为.roinit的代码段
     .roinit :
     {
        init_start = .;
        ./djyos/kernel/rominit/initcpu.o ./djyos/kernel/rominit/load_1st.o ./djyos/kernel/rominit/int.o     (.text)
     } >rom

网友B:
可以参考gcc手册

请参考gcc手册中关于__attribute__的 sector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