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用什么芯片驱动LCD?

楼主(2008-07-26):
我在做一个课题中要用MSP430F149控制LCD显示,LCD的型号是RT12864CT,是点阵的,但430内部没有直接的液晶驱动,要加驱动芯片才可以,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啊,多谢!

网友A:
这种屏是自带控制器的吧..

楼主:
NO

得自己找,要有就好了。
之前做的430F449是可以直接用端口驱动的,但现在做149和247都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