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读id问题

楼主(2008-07-28):
有没有大侠写过nand flash,是用io口直接相连模拟总线的,我用的是k9F1G08UOB,现在读ID,ID是可以读出来的,但是存在问题:
  1,每次读出的ID,第一个字符总是0x0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时序的问题吗
  2,每次读出后,每个字符的最后一位驱动不起来,读出来是 00 EC F0 00 94 40,但是按照datasheet中的应该是 EC F1 00 95 40

请问下要如何解决??调试的时候看时序图是对的,但是调节出来就是不对,感觉一些信号的顺序好像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加nop合不加有时候有很大区别,有没有那位大侠,教下调试这个的经验,帮我看下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谢谢

网友A(2009-09-08):
数据线最后一位出问题了??

网友A:
连续不停地读,测一下实际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