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C/OS的时钟设置问题

楼主(2008-08-04):
(无正文)

网友A:
Tick取决于你的设计需要

    需要节能,让系统多休息少干活,对任务实时切换要求不是很急迫,你应该搞得tick足够大。比如你系统有人机界面,实时要求也偏高,那么将tick设计到10 - 20ms比较适合,超过20ms的LED刷新或者键盘扫描都不好。

楼主:
哦,谢谢

谢谢,我用的LM3S6938,50M时钟,系统比较大,有200K程序左右,设大了怕中断太多影响速度,小了又怕速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