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生成烧写Flash存储器芯片的文件

楼主(2008-08-04):
    有一个Flash芯片(AT45D081A)用于存放汉字点阵字库的,原来是用单片机在线读写的方式写入的,就是有专门写入字库的单片机程序,这个程序包含了字库的一部分,将单片机和Flash芯片都焊到电路板上之后用ISP方式写入这个单片机程序。因为字库较大,而单片机内Flash只有64K字节的存储器,所以这样的程序有10个,要分别烧10次,每次需要3分钟!!!
    现在准备买个编程器来对Flash芯片编程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原来那些单片机程序里字库转换成烧写Flsah芯片的文件。谁能帮帮忙啊?

网友A:
re

你可以找一片烧好的flash,用编程器读出来啊。。。

网友B:
把你要写的数据搞成一个BIN文件直接写进去就OK了,

或者用LS的方法,

楼主:
2楼是个好办法

3楼,怎么搞成BIN文件呢? 我就是不会这个,很想知道啊 ,告诉我吧!
如果要规定字库里的某一部分要存在Flash芯片的某个区域,这又怎么做呢?

网友C:
re

那个菜单驱动芯片附带的工具软件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