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简化程序

楼主(2008-08-04):
我用C语言编写了个程序,编译后文件有9.5k,而使用芯片为89s52,其内存只有8k,现在想压缩这个程序,但无从下手,感觉这些代码都是有用的

请各路大虾帮忙提个压缩代码的方法,谢谢!!

网友A:
ll

改用汇编写就行了,c的效率还是不如汇编的。

网友B:
bin有9.5K?

如果是bin的话,压缩这么多不容易,不过是可以实现的,

主要是把相似的功能模块定义成函数或循环,
如果能从程序结构上简化效果更好。。。

网友C:
现在芯片这么便宜,换片子吧

网友D:
更改下软件定义方式等是可行的,

仔细研究下MA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