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拷贝的问题

楼主(2008-08-08):
在学习中,遇到CPU上电后会把程序代码copy到Rame中运行,有个疑问,就是程序copy到rame中之后,如果CPU遇到干扰或者误操作,rame里面的程序不会乱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ll

如果有解压的话,里面会有CRC,如果没有解压的话,跑到出错的地方出现异常呗,如果出错地方的代码永远不会执行到,那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