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上移植哪个gui比较好??高手推荐下。

楼主(2008-08-19):
目前已完成了freertos的移植,打算移一个GUI,不知道哪个好,最好也是免费的,
据我所知 :miniGUI, uC/GUI都不是免费的,

其他的都没了解过,,知道的兄弟帮忙推荐下,谢谢。

关心移植过程的朋友可以去下面这个地址看下,我写了一个详细的移植说明。

相关链接:http://blog.**/walnutcy/146800/message.aspx

网友A:
PIC32 GUI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2608&page=1¶m=en532061
基本Wiget比uCGUI简单很多,移植也简单,我就在PC上直接移植到帧缓冲设备上了。

网友B:
freeRTOS

本身和ucos就差不多,一般参考着移值ucGUI最方便了.
miniGUI就别想了,虽然也能移值在ucos上,但没有什么实用意义.

楼主:
2楼兄弟说的PIC32 GUI 是开源的吗?

我先去google查找下,

网友C:
从功能和使用上看,ucGUI与miniGUI有什么差别?

网友B:
看看两个gui

的demo你就会知道了,两个基本上不是同一个数量级.
miniGUI最开始的定位就主要是面向linux的(当然也可以运行在其它平台上),而ucGUI主要是小型的应用,基于单片机或者小ARM7.

楼主:
找了下pic32 gui,

要求是只允许用于pic系列芯片,稍后再看看源码,呵呵,

2楼的兄弟可以再讲讲相关情况??

网友A:
自己琢磨吧

   给了链接,有源码下,自己看吧,移植不难,自己看看文档,当然使用协议说明了是用在PIC的MCU上.
   至于比较么,代码比uCGUI简单,界面效果也粗糙很多,给的链接有Demo的视频,自己看效果呗.
   至于MiniGUI么,费用挺高的,估计是很难搞定的.uCGUI也有费用的问题,而且也很贵,居然按照模块来卖!比如某个LCD驱动要多少前,支持某个字体要多少钱.
   相比较之下,PIC 的GUI移植难度最简单. uCGUI难度大些,miniGUI移植难度没得说,这种非Linux系统下的移植超级难.
   顺便说一下下,PIC还提供TCP的协议栈代码 更值钱的是USB的协议栈的代码,他们也有提供,不过本人没有细看,到底提供的源码还是以LIB的方式提供,如果是源码,呵呵,很有价值的,想想那么多的ARM9的CPU都有USB主口,能移植上去来读USB,估计这样一个工作量也够大的,所以说有这份代码,可以考虑参看移植.

网友B:
嘿嘿

ucGUI移植那是相当简单.miniGUI基本上除了官方以外,就没人做移值ucos的工作,所以是不需要考虑的,而且它的资源需要较高,一般小ARM7就算了.
用ARM9/11的人才不会笨到去移值tcp/ip栈和usb,一般都用linux/winCE系统,这两个系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提供了相当多的软件资源.用户只需要写对应设备的驱动,专注于应用就可以了.

网友A:
也不是谁都需要linux的

wlq_9说:"用ARM9/11的人才不会笨到去移值tcp/ip栈和usb,一般都用linux/winCE系统,这两个系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提供了相当多的软件资源.用户只需要写对应设备的驱动,专注于应用就可以了."
--也不是谁都需要linux/WINCE的,何况实时性的问题,linux暂时没办法保证。不是谁都适合用Linux/WINCE的。

网友C:
miniGUI移植到小OS甚至裸奔OS,也是可以的

楼主:
打算先看看pic gui,呵呵,

网友D:
《ecos增值包》里有GUI解决方案,

ecos有Linux兼容层,所以移植Linux上的程序特别方便,实时性强,体积小,支持ARM7/9/11,还有TCP/IP协议栈、USB协议栈都支持好了。

可以支持zlgGUI、uCGUI、miniGUI等。

《第九讲 图形用户接口---MiniGUI在ECOS上的移植》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E(2010-04-02):
如果有人在S3C2440平台使用FreeRTOS,
我可以将我的多任务多窗口GUI移植到FreeRTOS,方便大家使用.
GUI使用类WIN32的消息机制,高效的非C/S架构,移植最简单化(比ucGUI更简单),
性能超过开源版的ucGUI和Mini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