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08-19):
  UC/OS-II中信号量、邮箱、消息队列在应用中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ucos

中,信号量就是个计数器.邮箱可以传递一颗指针.消息队列....可以传递N颗指针或者别的信号.邮箱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队列的一种特例,即队列的容量只有一个.

网友B:
尽量少用复杂功能

用个信号量足够了。
其他自己实现比较好

网友C:
uC/OS-II的事件标志组(event flag)

谁能给我解释:uC/OS-II的事件标志组(event flag)得用途吗?
我只知道它由2部分组成
1)用来保存当前事件组中各事件状态的一些标志位
2)等待这些标志位置位或清除的任务列表
但我不知道它具体由什么用?它和信号量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去买本周航慈的《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技术

这本书上写的很清楚, 值得看看!

网友C:
谢谢。一定去买一本来看看。

谢谢你提供的好书

网友E: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找本有关uc/os的书看看,权威的是邵贝贝的.

网友F:
简单说是任务间的通信

网友G:
UC/OS-II 上说的很清楚!

如果第一次看不明白就多看几次! 或者练习使用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H:
周航慈的《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技术 》很经

买一块开发板,自己好好调一下,把功能都用一边,我觉得但用信号量效率比较低

网友I:
有些书难说

  上次买了一摞书回来,有一本看看就气死了,随手抛垃圾筒。

网友J:
有没有一直专门讲UC-OS的移植的书看啊!最好是有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