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USB摄像头驱动的开发?

楼主(2008-09-07):
 我正在做WEB服务器的远程监控,硬件是AT91SAM7X256,已经移值了UCOS,TCP/IP,FS,HTTP,TFTP,暂时我是把数据和网页文件存放在SD卡里的.

现在我打算使用USB摄像头,和ARM板连接,通过浏览器远程监测. 现在的问题是关于USB摄像头的驱动开发问题,大概是个什么流程,可以怎么做? 请各位给点意见啊,小弟不堪感激!!! 谢谢!

摄像头监测到的视频是否可以先存放在SD卡里,然后再远程访问SD卡,这样可以吗?

网友A:
首先你要实现一个USB HOST总线驱动,

    详见《ecos增值包之USB HOST驱动篇》。

    当插入USB摄像头后,总线枚举,会得到ID号,然后依次调用已注册的USB主机驱动的probe函数检查是否是自己所要驱动的USB设备。主ID标识驱动,从ID标识摄像头类型。

    USB摄像头的probe函数检查到是摄像头设备,就会检查设备类型,调用相应的设备控制命令集,也就是用USB同步传输模式发送/接收一些I2C配置指令/数据/状态。

    CGI程序使用IOCTL/READ/WRITE等接口函数访问USB摄像头主机驱动,配置摄像头,读写JPEG数据。

    远程IE浏览器访问CGI页面,就会得到图片数据,连续刷新图片就可以看到类似QQ视频效果的视频图像了。也可以基于JAVA实现。不过,这些图像未经压缩,占用带宽大,效果差、没有码源控制,只是一个简单粗糙的远程监控系统。

    以上是《基于SMARTARM2200的远程USB摄像头监控系统实现原理》。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B(2010-04-08):
没有资料?刚接触学习的

网友C:
等待高手进来解决,我也膜拜

网友D(2010-07-14):
等待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