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软件从何入手?

楼主(2008-09-08):
首先说明一下我目前的状况
工作一年多,跟嵌入式关系不大,个人比较喜欢搞单片机,arm等,想换个相关的工作,苦于没有经验,尽管自己有多大决心,别人也不相信。
自己买了一个lm8962的开发板,平时也做一些试验,不过没有什么项目经验
自己学习呢,也是在工作之余,很难深入系统研究
主要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学习方法不太好,请各位前辈和各位朋友指点一二!
首先需要从哪方面入手,该往什么方向深入?

网友A:
从基础入手,向职业方向深入,

基础就是那些100年不变的内容,和具体器件型号、版本无关,侧重于广博;
职业就是你工作/项目需要用到的立杆见影的内容,就是你要应聘的职位JD里描述的那些,侧重于专精。

当你把学习内容分成基础和职业两部分后,思路就明确了。如果你只学职业需要的部分,则很容易过时,总是从头开始,最后什么也没积累下来,而如果只学基础部分显然又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基础培训 + 职业培训”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把基础打扎实,然后根据工作需要确定职业方向。

“培训 = 导师 + 环境 + 自学”,三者缺一不可。有时运气好的话,你在工作中就能具备这些条件,这是最好的局面,但是如果你不走运,那么参加培训无疑就是上佳选择了,能够弥补导师和环境的缺失。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B:
学习ARM

2楼说的不错,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C:
ARM开发板

 三星S3C2440A,主频400MHz,可倍频至533MHz

内存
 64M,可根据需要扩展到128M

NAND Flash
 64M,可更换为16M、32M、128M

串口
 一个五线异步串口,一个三线串口,一个三线扩展引出

网口
 一个10M网口,采用CS8900Q3,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接口
 一个USB1.1 HOST接口
一个USB1.1 Device接口

音频接口
 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
另一路音频输入可接麦克风

存储接口
 一个SD卡接口
一个IDE接口可直接挂接硬盘

LCD和触摸屏接口
 集成了4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的相关电路
目前支持3.5寸、5.6寸、5.7寸、8寸TFT液晶屏
3.3V/5V电源供电,可为多款液晶提供电压支持

摄像头接口
 板上带有一个2mm间距的20P插座做为扩展,用户可使用此扩展口连接 各种摄像头

时钟源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奥运期间快递属于禁口品暂时不带))

复位电路
 一个复位按键;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调试下载接口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
配有一块儿下载调试板,支持WIGGLER调试及JTAG下载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温度测量
 一个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做一个多点的温度采集系统。

红外 一个一体化红外遥控接收头
AD转换 一个可调电阻接到ADC引脚上用来验证模数转换
EEPROM 一片IIC接口的EEPROM
其他 五个用户按键
五个用户LED
一个PWM控制蜂鸣器

相关链接:http://shop36125035.taobao.com/

网友D:
2 楼的观点不错

2楼的观点不错。
学习,是应该明确目标。选板子,也重要,偏向于资料多,售后好,口碑不错的厂家, http://www.embedsky.net ,这家的板子很不错,性价比很高。给自学者和开发人员提供的帮助都不错。
相关链接:http://www.embedsky.net

楼主:
培训 = 导师 + 环境 + 自学

2楼: 从基础入手,向职业方向深入,

基础就是那些100年不变的内容,和具体器件型号、版本无关,侧重于广博;
职业就是你工作/项目需要用到的立杆见影的内容,就是你要应聘的职位JD里描述的那些,侧重于专精。

当你把学习内容分成基础和职业两部分后,思路就明确了。如果你只学职业需要的部分,则很容易过时,总是从头开始,最后什么也没积累下来,而如果只学基础部分显然又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基础培训 + 职业培训”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把基础打扎实,然后根据工作需要确定职业方向。

“培训 = 导师 + 环境 + 自学”,三者缺一不可。有时运气好的话,你在工作中就能具备这些条件,这是最好的局面,但是如果你不走运,那么参加培训无疑就是上佳选择了,能够弥补导师和环境的缺失。

不知道参加培训后,用人单位认可程度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像现在我这种情况,自学太困难,一来,没有高手指点;二来,时间不能保证;三,学习没有方向感。
其实很想参加培训,主要考虑到培训价值是否真的能如人所愿!毕竟工作需要抽出时间才能参加培训。

网友A:
有两种类型的培训,

基础培训不以任何公司的需求为基准,因为每个公司的需求都是短暂的,分工细致的,所以基础培训一般和职业没有关系,是为自己学的。好处是打好基础后再学什么都比较容易。

职业培训是面向就业或者在职培训的,有些公司会有培训预算,不用自己花钱,毕竟对公司有好处,有长远眼光的公司也乐得投资。还有一些培训面向就业,定向委培,和就业挂钩。

职业培训需要请假花时间,基础培训不需要这样,在家用资料自学即可。

楼主:
回复 armecos

分析得有道理,基础培训时间应该较长吧,而且我看大部分都是职业培训,基础培训多吗,深圳那些地方有?

网友A:
基础培训最好有3年以上工作经历后再开始,不然很难领会其

我们的服务经验表明:刚毕业或者刚参加工作的人以及公司对培训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认识不深,一般都是不吃些亏不足以痛下决心,这是绕不过去的规律。

先看看www.armecos.com上的免费基础培训课程资料吧,基础培训没有地域限制,在搭建好环境有人指导的情况下在家自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