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方向硕士关于学习规划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大家好,我是某校软件工程硕士,现在刚研一,我选择了嵌入式这个方向,因为本科时坐过2年的单片机开发,对底层的东西有点基础。由于我英语比较好,所以基本上现在我的目标是毕业后进个大的外企,慢慢学习,以后再谋求自己创业的机会。开学到现在我一直在规划自己这二年的学习,目前大概的想法是:
  研一上学期专业课程有: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高级数据库技术,高级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分析与设计。
  貌似第一学期课还不算太多,我打算在课外时间加深一下自己的内功,我准备把:算法导论(本科没学过算法),编程卓越,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这三本经典的内功修炼的书好好的研究一下,还要适当学习和实践一下C++(以前本科学过点,但是因为都是做单片机项目,C++程序没怎么写过)。
  研一下学期专业课程:算法设计与分析,高级操作系统,软件项目管理 ,高级软件测试。我暂时还没有明确的计划,我想大概是继续研究前面的书,然后开始学习ARM+Linux(应该搞嵌入式至少要精通一个体系结构和操作系统),尝试看点Linux内核源代码或者在Linux下开发应用/驱动程序。
  研二我们基本上是要去实验室去跟导师坐项目了,上次去实验室打听过,现在他们主要搞两个方面:一个是搞虚拟机(二进制翻译),一个搞无线通讯方面的。
  我很诚恳地向各位前辈请教,各位对我的学习计划有什么建议!我现在非常想努力一下,因为我知道嵌入式发展潜力大,但是也很难,我非常想听听前辈们的建议,比如学习书籍,研究方向等等都可以指点下小弟,我期待大家的指教,或许你的一句话就会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A:
嵌入式学习

 三星S3C2440A,主频400MHz,可倍频至533MHz

内存
 64M,可根据需要扩展到128M

NAND Flash
 64M,可更换为16M、32M、128M

串口
 一个五线异步串口,一个三线串口,一个三线扩展引出

网口
 一个10M网口,采用CS8900Q3,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接口
 一个USB1.1 HOST接口
一个USB1.1 Device接口

音频接口
 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
另一路音频输入可接麦克风

存储接口
 一个SD卡接口
一个IDE接口可直接挂接硬盘

LCD和触摸屏接口
 集成了4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的相关电路
目前支持3.5寸、5.6寸、5.7寸、8寸TFT液晶屏
3.3V/5V电源供电,可为多款液晶提供电压支持

摄像头接口
 板上带有一个2mm间距的20P插座做为扩展,用户可使用此扩展口连接 各种摄像头

时钟源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奥运期间快递属于禁口品暂时不带))

复位电路
 一个复位按键;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调试下载接口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
配有一块儿下载调试板,支持WIGGLER调试及JTAG下载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温度测量
 一个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做一个多点的温度采集系统。

红外 一个一体化红外遥控接收头
AD转换 一个可调电阻接到ADC引脚上用来验证模数转换
EEPROM 一片IIC接口的EEPROM
其他 五个用户按键
五个用户LED
一个PWM控制蜂鸣器

相关链接:http://shop36125035.taobao.com/

网友B:
看你列的那些课程名称,我惭愧不已!

  要向你学习了!看了你的规划我不敢说什么,只想说我的一点看法,你最好从研一开始就着手动手实践吧!不要老停留在课本上!

  你可以把你涉及到的课程的书目给我发一份!我看了之后觉得我的研白上了!要学的真是太多了!

网友C:
。。。

看到楼主的介绍,突然想到名句,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哈哈。。。

网友B:
。。。。

  我很想看看brandnew是如何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的!brandnew以后肯定是IT界的精英,佼佼者。到时候一定要让我这个民工“抱一下你的大腿哦”让我静观其变,拭目以待吧!

 人家楼主诚心的问前辈们!你不说也就算了吧!还这样说人家干什么呀!哎。。。无奈了

网友D:
。。。。

 LZ是个好同志,计划不错。

楼主:
回大家

谢谢各位的回复,对于brandnew前辈的评论我接受,但是请告诉我为什么是读死书啊,那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楼主:
回许世霞

“你可以把你涉及到的课程的书目给我发一份”
你说的是我们上课的用书目录吗?我现在还不知道也,要上课的时候才知道

网友B:
。。。。

   就是你们上课用的书名,我到时候可以去我们图书馆借一下的。因为你说的那些我好像没有专门的学过。相当惭愧啊!等你知道了发到我的邮箱里吧!0203050@163.com. 我怕自己会忘掉!谢谢了

楼主:
回许世霞

好吧,其实你想学的话,可以自己去打听有哪些比较好的教材的!!不过我知道后还是发给你吧!1

网友E:
bb的意思是一边搞项目,一边学。

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高级数据库技术,高级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分析与设计,这些课程只有真的搞了你的理解才深入。

网友F(2008-10-30):
好学之人那

网友G:
有心人终成心愿

呵呵,虽然在嵌入式行业混了一年多了,LZ说的我还没有系统的学过,谢谢,愿有心人终成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