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和WINCE经验为零,求教能否在4个月内完成如下项目?

楼主(2008-09-18):
Linux/WINCE经验为零,求教能否在4个月内完成如下项目?

有十年各类单片机软硬件开发经验.有十年VC6开发经验.
现在要在LINUX或WINCE下开发一个网关产品.硬件计划选用现成的工控板或合适的开发板之类,要求支持网口,串口,鼠标,键盘,显示器等.软件计划选用LINUX或WINCE,实现NAT功能,也就是对外可以实现多个内网设备,串口数据采集,按一定协议通过网口发送到外网.
求教:该选用LINUX还是WINCE?技术难点是什么?能否在4个月内完成?

网友A:
RE

当然是WINCE了,已你十年的VC6开发经验开发WINCE,那是小CASE,wince下的EVC开发和VC开发基本一样,关键的是你要选择合适的硬件平台,有良好的wince支持,也 就是能搞到BSP包,剩下的就是EVC的应用程序开发,那对你来说小菜一叠,硬件选一个有多个网口的平台,自己扩估计有难度,看看有没有一个网口转多个网口的模块,这个不清楚

楼主:
还是裸奔来得简单,WINCE/LINUX都不用,其他自己搞定

楼主:
关于WINCE

在WINCE下做NAT比较难,因为WINCE不支持RAW_SOCKET,要自己写驱动.

网友B:
俺可以用linux写个shell脚本,3天搞定。

因为以前搞过类似东西。

网友C:
肯定完不成

网友D:
简单

选个x86的迷你板子,系统用windows xpe就可以了。程序就直接用VS开发,调试好了就直接加到xpe中运行,跟xp一样。

楼主:
to wangkj

要做的东西类似串口服务器,对内可以支持多个485总线上的串口设备,对外每个串口设备则是内网上的一个IP设备,单纯的写个LINUX脚本能搞定?不需要修改LINUX内核,只做应用层开发,即做个界面,写个SOCKET程序即可?

我在某硕士论文中看到过类似提法,但因为没有搞过LINUX,所以也没有看懂。

网友E:
肯定不能一概而论

不同人、不同基础、知识时学习、应用的效率明显不同
所以只有做过才知道。

如果自己都觉得简单(自己都能理清需要哪些知识点),那就赶快去学习、动手吧
4个月的时间可不短,真要学的话学什么都够了

网友F:
可以的,最少能出来东西.

网友A:
re

LZ,去搞个IXP425开发板,自带好几个网口,有串口,USB,等很多外设,接鼠标键盘都没有问题,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G:
一点经验都没有,比较困难

如果在北京,找我合作吧。

网友B:
不用改内核,用户级编程就足够了

用shell脚本得找一个串口控制程序,原来我改过。

不过,建议你还是用C语言,freshmeat.net有现成到网络转串口程序。

改改就完成了。

linux最大到有点是可抄到东西太多了。

不像ecos,啥都得从头来,弄个半年,不一定有结果。

网友C:
还是实事求是一些比较好,

    郎咸平不是说过中华文化不养高科技嘛:
        总想唱空城计,偶尔为之还可以,不是长久之计;
        总想四两拨千斤,其实要千斤拨四两,杀**就用牛刀,大投入大产出;
        总想自力更生,导致低水平重复劳动。
        ......
    该投入的资金一定要投入,该花多少时间一定要花那么多时间,不然象三鹿奶粉那样,18元根本就不够成本,厂家还在大量生产,结局只能是搀假欺骗消费者,让使用者吃大亏。我现在最反感听到:我们只用十分之一的投资就做到了外国人同等质量的产品;我们只用3个月就完成了外国人用3年才做到的项目......开始还觉得有些民族自豪感,后来出了汉芯事件,我感觉其实不过是想骗骗科研经费,壮壮自己的胆儿。科研是马拉松,不是短跑,可能你在某个阶段的确省了钱节约了时间,但是长期呢?那就不好说了,也许正是你现在的节省导致了以后的巨额亏损,所以应该放长眼光看问题。不花/少花钱和时间多办事在高科技行业里是行不通的,早晚吃大亏,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才是正途。

    象这种设备一定要稳定可靠,不然出了问题召回就麻烦了,而且最好不要维修,卖一个是一个,要不然挣的钱还不够差旅费的呢。外形要招人喜欢,开模要舍得花钱。

    关于如何设计可靠硬件,可以参看《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
    关于如何设计串口转网口,可以参看《ecos增值包》,ecos有Linux兼容层,有利于平滑移植开源代码
    关于如何设计PC机上的虚拟串口配套软件,可以参看《快快乐乐跟我学Windos驱动WDM》
    如果需要用硬件实现高速设备,可以参看《快快乐乐跟我学FPGA设计》

    还可以实现串口HUB/交换机、串口代理服务器、串口转XX等等。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B:
人家到产量不会超过10台,你给到是1000万台的解决方案

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台你买呀。
ecos有其用途,但99%的场合不适合呀。

网友C:
1000万台耶,$$@_@$$,

每台提800,一定请你吃大餐,^_^

网友A:
re

请问:ecos和linux相比,有什么优点?

网友H:
以您的阅历来说,绝对可以

     这就是个网关,这种项目我用S3C4510做过,用uClinux,没鼠标、键盘,显示器,系统配制用console 就可,不知道您的项目用这些干什么?这个项目实际涉及到底层的东西不多,基本上是软件的工作。你买现成的板子,系统应该是已经搞好了的。

网友I:
RE

我公司就是做这个东西的,大概描述一下有一张板子的资源:
TFT LCD,可以用配套的转接板接标准的VGA
100M/10M 网口一个,还可以外扩一个100M/10M的,公司有现成的驱动
有板载4个串口,可有现在的板子再扩8个,可惜的是只有一个口是9线制,其它全是3线的
有触摸与软键盘,可以接USB的键盘和鼠标
可接IDE,音频
就你现在的水平,要在4个月内完成开发,我想,时间已足够了,因为现系统装的是WIN CE5.0.如需了解就经我发邮件吧,具体的很多,这也不清楚,我不是做ARM的.呵呵

zxw36792116@hotmail.com

网友C:
ecos小,是RTOS,可以不开源,适合商用,

Linux和WINCE在某些应用里显得过于庞大了.

网友J:
Re

都是高人..动不动就是linux..wince.
觉得如果不用亮丽的gui..

裸奔或者ucos就很好了..

更主要是我不懂那些..T_T

网友K:
to all

"不用改内核,用户级编程就足够了

用shell脚本得找一个串口控制程序,原来我改过。

不过,建议你还是用C语言,freshmeat.net有现成到网络转串口程序。

改改就完成了。

linux最大到有点是可抄到东西太多了。

不像ecos,啥都得从头来,弄个半年,不一定有结果。"

一个似是而非的回答。lz要做的显然不是一个串口转网口的程序或网口转串口的程序。而是一个同时具备nat和串口转内网功能的网关设备。
估计用raw_socket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K:
raw_socket在linux中没有多少人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