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JTAG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09-21):
JTAG仿真要用掉的几个IO口,在电路中如何复用,不会就不能用,就浪费掉了?
--菜鸟问题,请多指教!

网友A:
re

这个没弄过,不知道能不能复用,我只知道AVR单片机中的JTAG一旦配置为JTAG功能,那么与JTAG有关的引脚永不能作为普通IO利用

楼主:
如果不能用,纳闷IO口不是又少了几个

网友B:
可以复用的!

网友C:
调试的时候改用其它I/O口调试,调试好再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