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串口 ,怎么连ARM9开发板?

楼主(2008-09-22):
最近买了块ARM9开发板,自己的笔记本却没有串口,后来又去买了U口转串口的线,可是在超级终端下找不到开发板呀,望哪位大侠帮一下忙。(开发板上的串口是公口的,所以中间又连接了一根两头都是母口的线连接)

网友A:
嘿嘿

很可能是你那根公母转换线的收发线搞反了!

网友B:
2 楼正解

一般来说,目前的u 口转串口还是能用的。顶多是有时候会有乱码。
估计是你的串口线弄错了,有些串行线也是交叉的,如2楼说的,rx,tx 弄错了。呵呵。

我的淘宝:http://shop34627750.taobao.com/

楼主:
谢谢二楼三楼!!!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我上次买了一根25块钱的U口转串口线,可是好像误码率超高,在超级终端上输入的指令好像是有正确反应,但看起来大部分是乱码。
    听人说80块钱的线就没有什么误码率,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C:
我也是

买了一根USB转串口,用不了。驱动装了,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不见com1,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个USB转串口才15RMB,是不是质量太差啦,还是电脑操作系统是家庭版的不提供串口功能啊!

网友B:
质量问题 :)

有时候是一分钱一分货的,usb转串口的也是,开发板也是。嘿嘿。
要买性价比好的。
你可以试试换换那个串口软件,如果乱码比较少几率出现的话,出现的时候,关闭串口软件,然后重新打开就行了。
或者,嘿嘿,看看程序的波特率能否微调,没有试过:)

网友D:
如果怀疑U转串有问题,可以找其它工具软件测一下

另外使用时也需要对串口线中的转换芯片的特性有一些了解,才能用得比较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