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并口 ,怎么连ARM9开发板?

楼主(2008-09-26):
JTAG怎么下载调试程序啊?有什么可靠的拓展方法吗?

网友A:
买usb接口的仿真器咯

网友B:
可以试试不用仿真器

做ARM9应该有操作系统支持吧?如果你只是做应用程序开发,而不是搞硬件驱动的话,完全不需要仿真器.

网友C:
re

1、笔记本扩展坞;
2、网口的仿真器;

网友D:
ulink 100多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