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与bootloader的困惑

楼主(2008-10-05):
看相关的书上说,bootloader是嵌入式系统必需的,在查找资料时,看到有些关于bootloader的实验例程,但都是其它操作系统的,比如linux,vxworks等,对于ucos提到最多的是移植,没看到有针对ucos的bootloader的实验或相关的介绍,是不是对于ucos,它的bootloader可以不用啊?
还有:我的理解bootloader的一个作用就是在启动时可以把程序从flash搬到ram去运行。那对于ucos的应用程序,这个搬移是谁来实现的啊?如果是bootloader,那么怎么没有它的介绍呢?这点不懂,请大侠指点!很困惑!谢谢了

网友A:
...

 这个跟ucos本事有关.
1.从flash里将程序移到ram再运行,本来就是麻烦的事情,如果能直接在ram或norflash里运行,那难道不好吗?下面说的UCOC特点就满足这些.
2.ucos算小的操作系统而且源代码可见,整个运行程序ucos 10多K就可以了,而且他的启动不复杂,不需要象linux 那样需要很多启动条件.这些条件导致将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编译到一起就可以了.在调试阶段就直接可以整个程序下到ram或norflash(现实中大部分MCU自带的norflash)里运行.同理在非调试阶段直接将程序下到ram或norflash也可以运行.
3.如果你的系统只有nanflash,没有norflash,那如果要做成产品,那也是要bootload 的,因为程序只能在ram运行,而ram程序只能从nanflash(本身不能跑动程序)里移动过来.但是现实中,nanflash本事就是以M为单位的东东,然而选ucos做产品的基本是以K为单位的系统,这样导致有nanflash里用ucos的产品就少了.

网友A:
...

nanflash写错了,nandflash.

楼主:
谢谢db10

谢谢db10,看了您的解答,有些了解了,我再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B:
re

是额.像内部不带FLASH的MPU..9261这样的.
还是得用个bootloader把dataflash的东西弄到sdram..

网友C:
《ecos增值包》里有各种各样的bootloader,

你说的这种叫做ROM image运行方式,ucos啦、ecos啦、VxWorks啦都可以直接从ROM启动。

当然,有时使用bootloader引导比较方便,ucos在PC机上运行就是由DOS引导的,DOS又是由BIOS引导的。调试时有bootloader也很方便。虽然ucos里没有bootloader内容,但是你仍然可以使用bootloader引导的。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D:
如果系统能实现上电运行,就没有必要用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