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项目讨论

楼主(2008-10-05):
请教个问题,我用嵌入式LINUX,想做一个类似示波器的窗口,分辨率是320*240,每秒的刷新速度是在30桢左右。现在我怕跑QT的话,刷新速度达不到,还有担心没有CPU资源去处理数据和计算。不用QT等图形软件,自己画波形和窗口。请问可行性怎么样?我的目标运行环境是ARM926EJ,AT91SAM9261,200M。

网友A:
re

我也想用9261+gui来做一个项目..不过基本都是静态图形界面..
..可以向LZ学习一下..

网友B:
用硬件实现显卡加速,

ARM只需要操纵显存,刷新速率100帧/秒应该没问题,同时实现分层叠加技术,把坐标等画在一层,把波形画在另一层,输出时自动叠加,这样,你每次只要处理320/240个点即可。显存分成很多组,每次只有一组可以显示出来,你在不能显示的那组里画波形,画好后切换,可以避免波形抖动。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楼主:
armecos 一翻话,使我茅塞顿开啊。

另外我是用锂电池供电,linux的节电技术是否可以做到如手机操作系统那样?

网友B:
Linux是开源的,你可以自己想办法节电啊,

设计思路可以参考基础培训里面的
《ecos增值包》之省电篇---电源管理

网友C:
ll

完全可行,俺当年是在96上用汇编写的320×240的波形显示,每秒25帧左右。arm9+c肯定要强劲得多啊。

网友D:
自己做界面,肯定做得不漂亮

320x240 30fps应该没什么问题,可以用qt,我实现了。

网友E:
我正在用9261+ucos+ucgui做产品

数控加工测量。

楼主:
用QT是要省比较大的劲,还比较漂亮

写了个测试程序,波形显示还好,做界面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