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lint 怎么用啊?

楼主(2008-10-06):
请问下,怎么在 ARM ,ADS12 下用pclint呢,有用过的朋友没,指导下。。。

网友A:
ll

俺只在windows下用过...,这个软件就是做c语言静态检查的,网上可以搜到很多相关文档,按照格式运行就行了。

网友B:
。。。

  个人认为pclint,没有多大用,因为她也是不能动态检查,只能静态检查(编译器本身就能静态检查程序),对于大公司使用有点用,对于菜鸟使用有点用。
 干吗非在ADS下使用,ADS用来编译还可以,用做编辑就难受了。用souceinsight ,ue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