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写好的linux网络驱动如何测试open函数呢??

楼主(2008-10-07):
请问写好的网络驱动如何测试open函数呢??

如何才能让os 调用到net 的 open呢,不会搞呀?

网友A:
网络驱动不同于字符驱动和块驱动,

它没有open、close什么的,而是靠IP地址选择路由,Linux网络系统的ip_router会自动查找匹配合适的驱动,应用程序使用标准的sockit、bind、send等操作即可。这是网络驱动和其他两种驱动的主要区别。

Linux协议栈太大了,ecos里的lwip协议栈比较小,可以很容易分析清楚,ipv4的协议栈都差不多,你看懂lwip协议栈就能明白Linux协议栈的原理了,《ecos增值包》里有相关资料。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B:
。。。

 ls说的对,网络没有什么OPEN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