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ISA总线以太网解决方案有经验的大侠可以看看提建

楼主(2008-10-07):
51单片机与ISA总线以太网解决方案
这样做是为了成本,有方案的大侠可以指点一下下。有经验的大侠可以看看,提建议。
51MCU 用华帮的。现在就是网络芯片不好选 。网上都是基于RTL8019AS的串口与以太网接口转换器的资料多,但是这个RTL8019AS不好买呀。

网友A:
。。。

RTL8019AS还不好买?现在这个带MAC+PHY的芯片用得很多啊。

网友B:
软件做不好,代价太大倒是真的。片子很好买。

楼主:
QQ是多少。4楼

网友C:
嵌入式的多

是isa的.象cs8900,rtl8019,dm9000.pci的网卡,嵌入式很难搞定.

网友D:
你好,我有现成得开发板,网络全部调试好的,并有计算机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db9bc25473a1f64d51efa693e08f81d3.jhtml
很好用的。

网友D:
最大好处是可以验证设计,而不需要打板,验证后再打板

节约时间和精力
提供了很好得TCP/IP协议栈

楼主:
dm9000

确定了,就用dm9000,51用W78E058B (PLCC), 谢谢叁与,有什么原始的东西可用一下呢?。

网友E:
去搜下 Ethernut

网友B:
建议lz把网络的底层到高层协议都吃透

否则,你会死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到的到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很惨,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