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08-10-11):
  在LINUX下接收数据时,为什么一帧数据要分好多次接收?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接收100多字节的一帧数据,却分成两次才接收完,这是在LINUX2.6内核下碰到的问题,在LINUX2.4内核下没有这个问题,波特率为9600,有哪位朋友碰到过这种问题吗?串口设置和接收时要配置哪里?

网友A:
是不是计算机反应慢呢?

网友B:
。。。

 看下串口上的数据,将接你板子的上的数据并联接到另外一台电脑上,看下你电脑发送出来的数据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在看你LINUX下的串口应用级的配置程序是否正确,甚至可以看下内核的串口驱动程序,接受100个字节肯定一次能搞完。

网友A:
都不知道Linux下串口在哪里?怎么启动?

网友C:
re

你的是异步串口吧.异步串口是这样的,你去读数据读得太快了,在你得程序里得进行拼帧操作.
比如,一次接受100个数据,才进来10个你救来读了,那救先读到10个,剩下得后面才能读到.如果读得慢的话,100个数据都进来了你才来读,那就是一次读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