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上多个可编程芯片烧录方法咨询

楼主(2008-10-15):
目前产品上使用的可编程芯片越来越多,例如一个产品上要使用2-3个ARM,有时还有多个可编程的CPLD或者FPGA芯片。这样的设计,烧录接口就要留很多,白白浪费了很多宝贵的PCB布线空间。生产线上烧录程序也麻烦,要在几个接口之间拔插接线头。
是否有方法,将几个芯片的烧录接口复用一个呢?
(假如都是JTAG烧录接口)
我想到的方法:
1. 共用一个JTAG接口,分别控制每个芯片的VCC/VDD来实现烧录。
问题:这样的方法使设计上会增加几个VCC/VDD的控制电路,也较麻烦。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A:
re

clk,data可以公用,
cfg分开,
done和error也许可以合一起,

大不了用个cpld呗。。。

网友B:
用工装

设计时要多考虑一些如何生产的问题(DFM: Design for Manufa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