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一位大侠知道libero 8.3 的 license

楼主(2008-10-17):
请问哪一位大侠知道libero 8.3 的 license如何申请?告诉我行吗?我按照Actel网上叙述的方法去做,没有成功

网友A:
libero 8.3安到c盘

然后license放到libero的目录下,再设置变量。 我刚搞定的
网上传装其他盘也可以,但我没成功

楼上的有没有ZLG关于ACTEL  FPGA开发板的光盘啊, 有的话能否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