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版本问题

楼主(2008-10-25):
小弟不才,最近安装驱动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
无法安装驱动
提示如下
Using qq_2440hello_module.ko
kernel-module version mismath
qq_2440hello_module.ko was complied for kernel version
while this kernel is version 2.6.13

是不是KERNEL版本问题啊,可是我明明在我的KERNEL2.6.13的文件夹下MAKE MODULES的啊, 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啊?
希望大家能指教!

网友A:
...

 首先一点,要从你的驱动找问题。
 其实是你写的驱动和内核在形式上版本不同,可以换内核,也可以换驱动写法,那当然换驱动容易啊。linux的驱动程序写法,2.6和2.4是有点点区别的。
还有如果你的写法假设大方向对了,再找小地方,换者换下你编译内核是的makefile和GCC,应该问题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我换过了

我换过GCC但是还是不行,我启动板的时候,我发现板的编译和内核和我在LINUX下用编译器与内核是一样的

网友B:
把内核和模块都重新编译一次

楼主:
内核模块也编译过了

内核模块也编译过了,应该是通过的了,
可是就是没有解决回题!

网友A:
。。。

 从你的驱动入手,弄个别的2.6格式驱动试试。。。

楼主:
其它驱动也不行

可能是CPU配置出错,
不是驱动,一些简单的程序我放在板上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