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Linker and Utilities Guide.

楼主(2008-10-29):
请教ADS的连接器,那些bootload的分散加载程序具体硬件上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

 不同的ARM,每个厂家点点区别,你如果用了哪家就看相关资料。有的是硬件设置然后自动固定从哪里开始跑程序。。。 有点再可以重映射。。

 你的提问有点迷糊??!!

楼主:
re:db10

我用的是LPC2378,那些连接器是怎么把程序编译后的.o文件download到芯片里面的。我就是想知道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