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ADS工程C语言编码一样CODE大小却不一样

楼主(2008-10-30):
请教大虾了:

我们融合两个程序经过改动后发现,相同的C语言文件内容都一样,但是生成的CODE大小却不一样,请教是什么原因。这程序都是驱动步进电机转动的,两个CODE大小不一的代码,却一个可以使步进电机转动,一个不可以。我把可以的那个的文件和不可以的对照后发现:双击打开后C代码都一模一样,但code大小不一样,把可以转动的那个c代码复制过去不能转的那个,不能转的那个和能转的那个的CODE大小就一样了。

楼主:
高手回答下我的问题可以吗?

楼主:
更改

可以转动的那个c代码复制过去不能转的那个,不能转的那个和能转的那个的CODE大小还是不一样。是不是模板设置那里出问题呢?

网友A:
我不是高手,是不是没资格回答问题呢?

这么简单,一定是你的程序有时在0开始记录,有时在0xFFF(我也不知那地方)开始记录。就是定位问题。

楼主:
RE:99st

现在代码的大小和程序都一样了,但是生成的.O文件大小差了个一。一个可以正常运行,一个不可以。那怎么改才能使定位一样呢?

楼主:
RE:99st

就算从不同的起点开始记录,但是两个一样的C应该占用的空间大小是一样的啊,但是CODE大小不一。应该和起始点没关系吧!

网友A:
看看汇编的清楚啦。

对不起,我可能理解错了,不是简单的问题。
你确定C文件是一样的吗?
你在哪里看到代码大小不一样的呢?
是不是这个呢?

网友B:
俺也不是高手

估计你的两个项目的编译选项有些差别

楼主:
RE:99st

嗯,是那里!不仅C代码一样,还有.s的汇编文件代码也一样,但是他们生成的.o文件大小也不一样。请教~!这和ADS的编译链接有关系吗?

楼主:
Re:mylovetus

都是一样的,所有有可能的面上的问题都一样。工程配置是一样的。

网友C:
贴张图看看

对比一下

网友C:
RE : 99st

上面的两个图就是对比了。很明显的。文件是复制的,代码完全一样。生成的目标代码差别很多。

网友A:
你都注意到了!

这和ADS的编译链接有关系吗?

能不能把你的这个贴上来看看呢?(我的不一定正确)

网友A:
你可以按下运行,看看他到那里去了?

在AXD那里,看一下汇编,查看那位置,如果不是开始的,那就会出现你说的故障了。

楼主:
我看过了,都是从0地址开始的

这个我第一次就怀疑了

网友D:
编译问题吧

你点rebuild all编译的吗?
可能的情况是,两个工程的文件虽然一样,但时间不一样,正确的那份时间新一些,复制过去后,导致某些.o文件重新编译了。

楼主:
RE:djyos

哪个是rebuild all编译?我就点的是

楼主:
re:99st

上面的是我的分散加载图片,这张是我点的编译的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