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结构使用

楼主(2008-10-31):
typedef    struct{
    char    Data[GPS_CMDMaxSize];
    uint8    State;
}GPSRawDataQ

这样用要注意什么,为什么会报错呢?

网友A:
报什么错?

网友B: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用的,报错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C:
少了个分号?

少了个分号?

楼主:
问题解决

报错是因为config.h文件里面包含了main.h文件。原因还不知道。谢谢大家了

网友D:
差分号

typedef    struct{
    char    Data[GPS_CMDMaxSize];
    uint8    State;
}GPSRawDataQ; // 这里差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