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晶闸管实现温度控制

楼主(2008-11-06):
   那位有相关的资料或者设计经验。温度控制精度并不是特别高,控制过程类似于自动温控煲汤的磁锅,控制电炉先大火加热,然后用用文火恒温加热,谢谢

网友A:
简单说一下

51+moc3083?(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过零触发)+双向可控硅   交流调功

楼主:
能否提供一些相关的书籍资料

   我用的是MOC3083,但是后面控制晶闸管调功的方法不是特别的清楚,在一个就是是不是还要选择PID或者是比例等的控制方式,请说的再详细一些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