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不希望有调试接口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08-11-10):
板子做好后,可以通过调试接口调试或下载程序。但是如果正真的产品不希望留有调试接口,还可不可以下载程序呢?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呢?

网友A:
用个BOOTLOADER不就解决问题了,

开机后5秒内按回车键进入调试状态,可以调试或下载程序,如果没按回车,直接引导程序进入工作状态。

缺点是BOOTLOADER要占用一些空间,但是灵活方便。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B:
。。。

 LZ, 你做的的板子。硬件用的什么芯片?接口?芯片里跑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序?带系统吗?只有这么说清楚,别人才能解答你的问题。。。
 请不要这样泛泛的问。

楼主:
就比如说AT89S51

新片子里是空的,如果板子上不希望留调试接口,那么怎么下载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