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同轴信号问题SPDIF

楼主(2008-11-11):
    大家好:一般同轴输出的幅度要求是多少伏,有没有一个标准

网友A:
机外传输是0.5-1V,机内是TTL电平

SPDIF是1987年建立并于98年加以修改完善后可以支持多通道数字音频(AC-3,DTS)的一种数字音频标准的普及模式(其专业标准是AES/EBU)。典型的SPDIF装置的连接信号线为75欧姆同轴电缆,接头可为BNC,RCA(大多数为RCA)。其标准信号电平为0.5-1V。而CDROM或PC机中一般所用是HDR-2形式的连接方式,这种方式不是标准的SPDIF输出方式,但它的格式与标准的SPDIF信号格式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号电平不一样,HDR-2连接方式的信号电平为PC机中最常用的电平,即TTL电平(5VPP)。为什么CDROM和PC中不使用标准的SPDIF信号电平呢?这是因为如果使用标准电平那么CDROM和PC内部通讯使就会有很多输入放大,输出转换等匹配电路。所以根据以上我们可以知道CDROM,PC及其各种声音设备中凡是使用HDR-2接口形式的SPDIF入出口其信号电平是TTL电平(5V),而凡是使用RCA(BNC)等标准方式入出接头的SPDIF其信号电平为1V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