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如何选取多个电阻,一次性修改其属性(比如封装,大

楼主(2008-11-18):
(无正文)

楼主:
好低级的问题,书又往后翻了几页,会了。。。。。。

网友A:
自己回答了?

网友B:
哈哈

我刚要高兴呢,说这里还有个比我还笨的兄弟,谁知他自己就回答了。呵呵,你多少也让我过把指教别人的瘾啊,哈哈

楼主:
LS兄弟,我还不会做PCB元件,教我。。。。。

传说中封装库的元件都带有阻焊层、锡膏防护层、丝印层之类的,而我只会在编辑窗口画个封装外形和PAD,这些是在电气层么,怎么把其它层的东西也加上?不要告诉我它们会自动加???

楼主:
还有问题,

那个MULTIlayer和midlayer1~14什么关系???我可以在multilayer上画什么东西??

楼主:
又有问题了,

插件的焊盘和贴片的焊是分别是怎么画的。。。。。

如果我要做四层板,要画一连接顶底层的通孔,但不能和中间电源地层相触,怎么画?

楼主:
PCB中两个PAD用一根线连接后,

我想再画根线连它们,先前一根会自动消失,怎么办?

楼主:
要不谁推荐个专业、热心的protel论坛纵给我咋样?

楼主:
再顶一次,

大侠们抽出一分钟,顶我自摸X小时。。。。。

网友C:
可能把“抽出”改成“抽送”更贴切一些……

网友C:
在PCB里按下快捷键T P,把“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

去掉即可
不过自动删除多余回路可是很有用的功能……想加宽导线可以直接设置导线宽度,或者用填充来做。

楼主:
mohanwei大虾真是前无古人,后。。。。。

一定会有来者的大好人啊。。。。。。感谢!
那个我LS那堆问题已经自摸会了。。。

8过我又有更难的问题了(这个一定会难倒一票大虾):
我只有PCB文件(七层板,无数布线),想要还原出一个原理图出来,
首先怎么把敷铜都去掉?我试过把它拉出来,删了,但还是有大片敷铜在上面。。。难道那不是敷铜??还有除掉后,敷铜的电气连接怎么办?
有谁能把它直接转化为SCH么?

网友C:
在PCB里按下S P快捷键,点一下覆铜,选中所有连接

的导线,然后批处理更改网络(一般都是GND吧……),再接着把焊盘的网络也批处理一下,然后把自动删除回路的功能选上,随便走一根线……等候十几分钟……PCB就会清爽了很多

不过这种板子,99.99%都是使用芯片厂家提供的原理图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对照……

楼主:
可能我还太菜了。。。

我还不会批改导线、焊盘的网络号,没试成功。。。。不过感谢 mohanwei大虾,将来会有弄出来的时候的。。。。
PS:protel99SE能做这些吧?

网友B:
你自己试试阿

我也是菜鸟,你问的那几个问题我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书上都有说的,我都是自己看的。实在不行咱不是还能百度和google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