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tooth之问题

楼主(2008-11-18):
最近在看bluetooth的知识.有很多手机都支持handsfree和headset.据说就是免持和耳机.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功能有多大区别,需要使用两个不同的profile吗?
请教!!
等待回帖!!!!

楼主:
协议栈

两个好象很相似,查了点资料。提供出来。
还在仔细了解中。
图中是handsfree和headset的协议栈结构。

网友A:
HF的at比HS的丰富。 只记得这了

楼主:
AT

AT 即Attention,AT指令集是从终端设备(Terminal Equipment,TE)或数据终端设备(Data Terminal Equipment,DTE)向终端适配器(Terminal Adapter, TA)或数据电路终端设备(Data Circuit Terminal Equipment,DCE)发送的。通过TA,TE发送AT指令来控制移动台(Mobile Station,MS)的功能,与GSM 网络业务进行交互。用户可以通过AT指令进行呼叫、短信、电话本、数据业务、传真等方面的控制。

网友(2012-07-21):
现在的蓝牙协议已经没有说只支持HSP的了,一般来说支持hfp一定支持hsp,
hfp是免提,需要消回声
hsp是耳机,不需要消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