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ARM9能配多大的液晶屏?分辨率哪能够到多少?

楼主(2008-11-19):
刚接触ARM9,看了下资料,说什么实分辨率,虚分辨率。
就电脑来说显示是“显卡”的工作,那么ARM是怎么在负责显示的呢?显存是什么?多大呢?
可不可以支持15寸液晶,1024x768分辨率的?效果和电脑上的一样吗?不会虚分辨率看起来要差点吧?

网友A:
很多PC电脑主板上集成一个显卡

这个显卡一般不是“独立”的,而是集成在“芯片组”中。“显存”实际是从“主存”中分出一部分来实现。

ARM9内带LCD控制器的也是这么回事啊。搞的久了你也就明白“系统的运行速度”并不仅由CPU决定。

网友B:
ls 答非所问??

网友C:
可以支持啊!我做了块板子就支持VGA1024x768分辨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