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VM注意! 不要像我这样画蛇添足啊

楼主(2008-11-19):
装了虚拟机和FC4.0,没问题正常。但是它会提示要你装VMTOOLS,我上网查了一下,说是可以提高分辨率,和磁盘性能。想想,装吧。
好不容易装上,结果进不了FC图形界面了。55 没办法只有重装了。我是完全安装要3小时左右啊。

大家没问题就将就用吧

网友A:
先搞个snapshot,再折腾呀...

网友A:
vmtools是应该装的。很方便。

网友B:
不装vmtools使用会比较麻烦

网友:
你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C:
win上的虚拟机我会用,

可这嵌入式论坛上的虚拟机我可真不知所云了。win 上的那个tools确实是必要的,没那家伙多不方便啊

网友D:
装好了就把虚拟磁盘文件备份下啊

网友E:
在命令行下重新配置一下显卡

你打startX提示错误,然后似乎是 sys-config-display 之类的一个命令,就在脚本目录里。按错误代码上网一搜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今天上午刚装的

花了一上午在虚拟机里装的LINUX,然后装了VMWARE TOOLS,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G:
不会啊

我装了XP。LINUX的VTOOL都没有 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你的某个地方出了错!

网友H:
点背不能怪VMWARE

点背不能怪VMWARE

网友I:
呵呵 没设置好吧!

我装的时候很方便!按照提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