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SCALE PXA270-s的问题

楼主(2008-11-20):
昨天进实验室,我们实验析是XSCALE pxa270-s ,里面装的是UC/OS,但是用VI修改实验板IP的时候,提示说,这是个只装系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设置都没问题,但是在虚拟机上装的LINUX,PING不通主板上的IP,该怎么解决呢?上网查了好长时间,没有这方面的,能解答一下么?谢谢!

网友A(2009-03-05):
关于pxa270时钟中断的问题

我想在pxa270上移植ucosII但是操作系统时钟中断总出问题,进了中断后向rOSSR 中的相应位写1并没有起到清中断的目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你那有移植好的代码么?能让我借鉴一下,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是menegguheire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