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通信

楼主(2008-11-27):
下位机用的控制器是LPC214X,现在使用USB与上位机进行通信。LPC214X提供了USB的动态库以及PC机驱动程序。

PC使用C#开发软件,现在想去读取LPC214X的发送的USB数据,请问应该如何操作。
以前一直没做过这方面的通信,所以需要一个详尽的步骤。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RE

最简单的方法:用一个USB分析仪看一下214X发出的数据对不对

网友B:
。。。

 找ZLG的资料,看看。
 资料里有试验,可以看出来应该怎么做,上位机应该做哪些工作,基本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