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之前按住某个键2秒,进入特定配置

楼主(2008-12-03):
(无正文)

网友A:
嘿嘿

串口接收线和发送线之间安你准备按的那个按钮就是了,用常开点.
按下了,串口接收和发送就接到一起了.

在你的程序里,开机以后马上做串口初始化,然后通过串口自发自收,收到的和发出去的数据相同,就说明你按下按钮了,当然了按钮可能有抖动,不见得全部数据都是发啥收啥,按"大多数"原则处理吧,比如,2秒钟里发了N个数据帧,其中有70~80%的数据帧对了,就可以判断按钮是按下了.

网友B:
这就是bootloader的功能,跟开机进bios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