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RealView的Rvds和MDK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8-12-09):
RT
Thanks a lot!!

网友A:
个人理解

RVDS是realview公司的ide和编译器,也就是沿用以前ads的界面和编译器,realviewmdk是收购keil后采用keil的ide界面和realview的编译器。

网友B:
RealView的Rvds和MDK有什么差别

看下这篇**就知道它们的区别的
http://www.realview.com.cn/bbs/dispbbs.asp?boardID=2&ID=1656&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