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9下minicom找不到usb转串口设备

楼主(2008-12-10):
我是在vmware下安装的redhat9,给虚拟机添加了串口,因为我用的是usb转串口,所以在minicom下设置的/dev/ttyUSB0,启动minicom后终端提示没有/dev/ttyUSB0这个设备,我在/dev/ttyUSB0下有这个文件的。。怎么解决啊。。

网友A:
insert module of usb serial device

楼主:
insert module of usb serial device

insert module of usb serial device
驱动我已经打了。。
所以和盲目,我现在是XP找的到新硬件,但是vmware都找不到新硬件。

楼主:
解决了

解决了,应该是我一开把/dev/ttyUSB0删除了然后又自己用makenod手动添加的问题。刚狠下心重装了redhat,从头配了下,装上驱动,然后就OK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