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89C2051模拟量比较怎么用?

楼主(2008-12-18):
89c2051的P1.0和P1.1是个比较器,我想请教一下高手怎么用啊。外不电路我想用运放一样,分压。。。P1.1一定,让P1.0要么比它高,要么比它低。不知道行不行。
但程序上怎么写啊,有没有什么驱动程序。请大侠,给出个程序看看。如果电路上不对也请指教一下。急啊。。。。

网友A:
可以先用比较器实现一个AD

不过要加电容,然后在程序中实现模拟量的比较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不然我还是不太明白!谢谢

楼主:
有个程序和怎么接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