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GUI软件可以开发多媒体界面吗?

楼主(2008-12-24):
我是LINUX的初学者,看了很多相关的书,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如果我要开发一个简单的多媒体界面,不需要华丽的外表,能显示图片和播放视频音频文件就行。
不利用GUI开发软件(如miniGUI或QT/E),直接在LINUX内核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可以实现吗?
移植到嵌入式LINUX的MPLAYER可以在没有GUI的情况下运行吗?
(我用的芯片为S3C244064M SDRAM64M Nand Flash)

网友A:
肯定行,嵌入式本来就不需要华丽的外表

网友B:
不可以,

没有GUI你会很痛苦的,GUI的出现就是减轻你编写图形界面的劳动强度的,本来你是想轻松些,现在倒想自己开发无GUI支持的图形界面,这不矛盾吗!

所以根据你的情况,你恰恰应该使用GUI。

网友C:
可以自己实现GUI

可以自己实现GUI

网友D:
又看到一个问同样的问题。。

网友E:
命令行或者文本界面照样很好用。

网友F:
是GUI也很痛苦, 写函数画窗口不是一般的繁锁...QT就很不错,

网友G:
不用现成的GUI就意味着要自己实现一部分GUI功能

何苦呢?

网友H:
re

没有使用GUI库做界面,其工作量就像用win32 API搞图形界面;
使用了GUI库,就像使用MFC或者VISUAL BISC开发窗口界面,其差别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