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设计的电路,正在调试中,请大家点评

楼主(2008-12-26):
知道这里高手很多,献丑了,请大家多提意见,如果不出原则问题是不用从新设计了,算是开阔思路吧,
简单说明:
四层PCB
ARM :LPC2292
CPLD:EMP1270
FLASH:SST39VF1601
SRAM: IS61LV51216
大体思路:通过数字摄像头采集图像,由CPLD切换三套总线将数据写入RAM,之后通知ARM,由ARM控制从RAM读取图像。可以
驱动四路舵机作为云台,希望可以实现对目标的追踪和测距定位。目前处于底层测试阶段,ARM已经可以读取图像.
问题:串口收发不对,但是示波器显示正常,晕了,怀疑pc的串口有问题.
     FLASH还没有找到,唉,不知怎么回事,还在查原因,不过应该影响不大,256k的内部flash也可以混毕业啦, 明年找工作就指望靠这个啦,唉

网友A:
强人

不过,板子是不是没铺铜啊...露着多不好看啊.

楼主:
四层板,我就没有敷地了

网友B:
好牛的学校啊,我在毕业之前是没机会了啊

网友C:
楼主可否说说是哪个学校的

网友D:
问题同楼上的

楼主:
不好意思,二流(三流)大学,在读小硕

网友E:
板子做得够烂

网友F:
吓死了

   毕业设计都那么牛!~~~~~~

原来是小硕,难怪

网友G:
厉害

楼主是哪个学校的,这么强!

网友H:
re

不整点儿小算法进去,恐怕没有创新性,论文不好看呢

网友I:
确实的搞点算法

确实的搞点算法      Fourier 就不错哈

网友J(2009-01-25):
这东西

好象市场上, 产品很成熟了吧

网友K:
路过

纯粹路过

论文关键是有新意就行了

网友L:
顺序不对吧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本科毕业设计呢。
这么牛的东西不好做啊。
你把东西都焊好了才调试,很麻烦啊。
串口要用交叉线,选对COM端口,Flash看看没短路或虚焊了吧,想办法连上ADS,写读一下Flash,要不先看看你的启动代码支不支持那个Flash芯片。先吧最小系统弄好了,再接外设。
你想做追踪测距的东西,还要控制云台,那得搞图像处理识别算法吧,估计效果不会好,有进展了发出来告诉大家一声啊,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