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能支持的LCD控制器有那些?

楼主(2008-12-30):
大家好,请问,ARM可以支持的LCD控制器有那些?
 我想用ARM驱动LCD进行显示,但是,又担心ARM的时钟和LCD不匹配。 LCD的大小,种类不限,只要是控制器能使用就行。
希望对LCD熟悉的高手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选了那个型号的ARM?

楼主:
我用的是三星的ARM

我用的是三星的44b0,2410.
我主要是担心输出信号的上升沿太快,屏不能用。

网友A:
三星的ARM都自带LCD控制模块

44B0可以控制CSTN彩屏和STN单色;2410扩展到了TFT液晶模组。不知道您想用什么分辨率的屏?多大尺寸?单色还是彩色?

网友B(2012-03-23):
看看手册就解决了。

网友:
想太多了。放心用吧。

网友C:
参数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D:
看手册就解决

网友D:
看手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