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1-01):
请问各位进行潜入式开发需要哪些软件或者说集成开发环境,现在最长用的 潜入式操作系统是LINUX吗,

网友A:
。。。

潜入式开发,先潜入,开你是硬件还是软件?
然后看你用什么硬件和软件,才那能说用什么工具。。。
你想知道哪些系统在嵌入式用得最多,你google下。。。

楼主:
多谢指教!

问一下有没有仿真软件可以画电路图的,就象PROTEUS可以对8051进行仿真,或者说KEIL C进行软件编译的等等之类的软件